DSP的PLL配置寄存器消失了

楼主(2010-02-23):
我的PLL配置寄存器好像消失了!在CCS里的 MEMERY VIEW查不到(查时全为零,很多PLL大寄存器不默认为零的),也编辑不了这些寄存器。 高手指点啊!

网友A:
还会出现这么奇怪的问题,重启软件也是一样吗?

网友B:
不行的话,就重装一下CCS吧

网友C:
比较奇怪,没哟碰到过,要不重装一下把

网友D:
没遇到过

网友E:
GEL文件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启了几次都是这样,且我有两个板,都是这样,本来行的,好像同时变得不行了,怪!

楼主:
回复 网友E:
6楼的请祥指点啊! GEL和这个有关么? 我只是在CCS里MEMERY VIEW 查看那些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拿到另一部机子也是这样啊!他的CCS和我的版本一样的,因我们用的仿真器只支持旧的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