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上变频芯片

楼主(2010-02-23):
大家好:我需要一颗上变频芯片,将中心频点50k左右,带宽13k的已经调频信号搬迁到400-470兆左右。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50K太低,会产生一个无法滤除的镜频,故需要解调,然后再去调制到UHF

网友B:
这个不是要用什么上变频芯片,楼主所及只能算是基带调制信号,应先解调后直接基于需要频率的信道发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