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个厂家的红外光电开关质量好一点?谢谢。

楼主:
国内或国外的都可以。
谢。

网友A(2010-02-23):
只要不是“三无产品”就没问题,除非你的要求特殊。楼主采购时应要求供货方提供元件生产厂家及器件手册,然后通过原厂信息进行确认,这一过程没有问题即可排除“三无产品”,然后进行适当测试后即可判定品质是否满足需求。

楼主:
谢谢两位。
现在买了一些,发现同一性比较差,每个出来效果不一样。(我是量电压的)

网友B:
估计发射管电流小了,你把发射管调到额定电流再试

网友C:
可以试一下西门子的,产品的数据表里有详细的测试数据和测试条件。

楼主:
谢谢各位。
主要的困惑时:同一批产品,差异很大。

网友D:
电路中元件参数是否无问题?也许是临界了

网友A:
光电产品的离散性本来就相对较大,测试条件要满足,要根据器件手册中的规格表来测试。

网友E(2015-09-10):
EVERLIGHT  台湾亿光的 光电开关品质不错, 而且规格齐全。

若是兄弟只是需要几只的话。 我可以免费送给你。

你只要发我论坛私信或者加我企鹅号就可以了。

企鹅: 一六12101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