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楼主(2010-02-23):
(无正文)

楼主:
检测可控硅坏了的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很可能需要检测负载电压和负载电流,才可以作判断。

网友B:
你可以在可控硅输出那锻做个电压检测啊!当有高电平时,控制继电器的I0无输出,低电平时IO有输出不就行了码?

网友C:
用三极管就可以咯。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