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运放题目

楼主(2010-02-23):
题目是求放大倍数。答案是uo=11Ui,我认为,这个电路的A2完全可以不存在,只要把之前的电阻匹配一下,A2就用一根导线代替就可以了。这个电路应该没什么实际意义吧。只是一道模电的计算题。大家看看A2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A:
把你“认为”的图画出来,再仔细看看反馈极性。

网友B:
少了负号了吧?Uo=-11×Ui

网友C:
把你“认为”的图画出来,再仔细看看反馈极性。
再仔细看看负载特性。

网友D:
请问楼主 uo=11ui怎么算出来的,我怎么算出来是u0=10ui

网友E:
这就是学校里的出题风格了,纯粹是忽悠人的。

网友F:
这种题目并非无意义。
只有理解了这种形式才算真正理解什么叫负反馈,才能真正用好运放。不然只是入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