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 lcd

楼主(2010-02-23):
请问lpc2478 用一个16*16的SDRAM 可以驱动24位的显示屏吗,怎么用24位的接口比16位的565还差?Horizontal、Vertical、clock各个信号调整都没有什么反应。大概是那里出了问题?是不是要用两个SDRAM ?

网友A:
这个问题不知道,帮顶!

网友B:
只需要一个SDRAM,16位的没问题的。 你要重新设置一下调色板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问题已经解决,主要是LCD的DE信号不对,扫描的显示点错位。

网友C(2011-08-02):
请问您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D(2011-09-07):
解决就好!

网友E:
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用的2478   我个人认为现在新出来的1788  比你这个牛多了,它们硬件是一样的,如有什么疑问可以咨询我253752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