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2-23):
----------------------------  DSP2812.pjt - Debug  ----------------------------
[DSP281x_DefaultIsr.c] "C:\CCStudio_v3.1\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C:/Mywork/DSP2812/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Mywork/DSP2812/Debug.lkf" "DSP281x_DefaultIsr.c"
"DSP281x_DefaultIsr.c", line 1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SP281x_DefaultIsr.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DSP281x_PieCtrl.c] "C:\CCStudio_v3.1\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C:/Mywork/DSP2812/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Mywork/DSP2812/Debug.lkf" "DSP281x_PieCtrl.c"
"DSP281x_PieCtrl.c", line 15: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SP281x_PieCtrl.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DSP281x_PieVect.c] "C:\CCStudio_v3.1\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C:/Mywork/DSP2812/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Mywork/DSP2812/Debug.lkf" "DSP281x_PieVect.c"
"DSP281x_PieVect.c", line 1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SP281x_PieVect.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DSP281x_SysCtrl.c] "C:\CCStudio_v3.1\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C:/Mywork/DSP2812/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Mywork/DSP2812/Debug.lkf" "DSP281x_SysCtrl.c"
"DSP281x_SysCtrl.c", line 18: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SP281x_SysCtrl.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Example_281xFlash.c] "C:\CCStudio_v3.1\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C:/Mywork/DSP2812/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Mywork/DSP2812/Debug.lkf" "Example_281xFlash.c"
"Example_281xFlash.c", line 73: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Example_281xFlash.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DSP281x_GlobalVariableDefs.c] "C:\CCStudio_v3.1\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C:/Mywork/DSP2812/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Mywork/DSP2812/Debug.lkf" "DSP281x_GlobalVariableDefs.c"
"DSP281x_GlobalVariableDefs.c", line 1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SP281x_GlobalVariableDefs.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全是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而DSP281x_Device.h这个文件我已经加进去了,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路径不对吧!仔细看看!

楼主:
谢谢,把路径添加到bulid options  中的compiler 中的include 就可以了!

网友B(2010-11-27):
楼主我今天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能告诉我详细的解决方法吗,谢谢啦!

网友C(2013-05-11):
谢谢楼主,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用楼主的 方法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用楼主的 方法解决了。

21ic神奇的功能

网友E(2013-11-20):
人家都三年没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今天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能告诉我详细的解决方法吗,谢谢啦! ...

把路径添加到bulid options  中的compiler 中的include 就可以了!

欢迎新人

网友F(2014-01-09):
引用 网友D:
把路径添加到bulid options  中的compiler 中的include 就可以了!

欢迎新人

你好,请问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怎么添加路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路径添加到bulid options  中的compiler 中的include 就可以了!

欢迎新人

我用CCS4.2编译CCS3.3的工程,结果出现了这几个错误,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用CCS4.2编译CCS3.3的工程,结果出现了这几个错误,请问怎么解决呢?

你在ccs3.3这边编译对不对啊
我是了   3.3编译的工程可以导入并编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在ccs3.3这边编译对不对啊
我是了   3.3编译的工程可以导入并编译的

3.3编译是没问题的。我使用的是合众达的例程。根据网上的教程把3.3工程转移到4.2但是又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3编译是没问题的。我使用的是合众达的例程。根据网上的教程把3.3工程转移到4.2但是又不行。 ...

编译OPTION设置,

网友H(2014-03-14):
跪求以上楼主解决方案????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PeripheralHeaderIncludes.h"        Commros_user.c        /GUI_project        line 1        C/C++ Problem

网友I(2014-12-02):
引用 网友D:
把路径添加到bulid options  中的compiler 中的include 就可以了!

欢迎新人

compiler中没有include额···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I:
compiler中没有include额···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你直接把库添加到工程下试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把库添加到工程下试了吗

路径不对已经更改,成功了,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路径不对已经更改,成功了,谢谢啦

恩   解决了就好
相关问题还望能详细分享解决方法

网友J(2015-03-04):
引用 网友D:
把路径添加到bulid options  中的compiler 中的include 就可以了!

欢迎新人

版主,你好,有一个ccs3.3的问题请教您
我准备用5509A的dsp做语音分离,我首先用vs2008也就是C++语言基本实现了简单的功能,现在就需要把vs2008的程序移植到dsp上,因为有些C++的库和在dsp上不支持,所以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我已经把algorithm加入到project中,但是为什么还报错无法打开这个源文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版主,你好,有一个ccs3.3的问题请教您
我准备用5509A的dsp做语音分离,我首先用vs2008也就是C++语言基本 ...

是不是因为algorithm为C++头文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恩   解决了就好
相关问题还望能详细分享解决方法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这种操作真的是不贴图很难明白的,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这种操作真的是不贴图很难明白的,求。。 ...

@amosjie    楼主  有没有解决  帮助分享一下

网友J:
最终问题没有解决,我就没有再使用这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