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

楼主(2010-02-23):
请问51汇编语言怎样比较两个BIT位相义

网友A:
什么意思?汉语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B:
是相异吧?!数学老师教的语文,哈哈
假设待比较位是在两个不同寄存器的任意位
1. 先用左环移或右环移指令,把待比较位移到相同位上,例如D0位
2. 再用ANL 0000 0001B 屏蔽出D0位
3. 用异或指令就可以进行比较了

网友C:
51单片机位操作指令集中,“与”、“或”、“非”指令都有,直接按照“异或”定义使用“与”、“或”、“非”位操作即可。

楼主:
关于上面问题已解决。谢谢了!
思路  判断然来状态是一或零,零用或运,一用或,再判断运算结果。
程序解决如下:
-------S3状态判断-----------------------------------------------------------
S3PAND:
    JB pmc,YZ     ;
    JNB pmc,HZ    ;
HZ:
    CLR C     ;
    ORL C,S3      ;
        MOV pmc,C     ;
    JB  pmc,ZT    ;
    JNB pmc,PD    ;
YZ:
    SETB C    ;
    ANL C,S3      ;
        MOV pmc,C     ;
    JNB pmc,ZT    ;
    JB  pmc,PD    ;
ZT:
    LCALL timesx   ;
PD:MOV C,S3     ;
    MOV pmc,C     ;
    R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