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时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总汇

楼主(2010-02-23):
问题1:TE2410用户linux图形界面显示不正常
解决方法:请到以下地址下载文件包,并按照说明重新烧写Linux系统。
http://www.witech.com.cn/news/Soft_Show.asp?SoftID=58

问题2:TE2410开发板WinCE中没有CS8900
解决办法:请到下面的地址下载最新的BSP包,重新编译。
http://www.witech.com.cn/news/Soft_Show.asp?SoftID=60

问题3:TE2410开发板Wince4.2系统时间无法保存问题

解决方法:修改BSP/kernel/hal/oemioctl.c
保证电池有电的情况下,只需第一次启动后设置时间。

问题4:TE2410开发板  运行自己编译的EBOOT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InitEthDevice: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OEMReportError(-3, 0)

解决方法:将下面代码屏蔽掉,重新编译。
    if (!pfnEDbgInit((PBYTE)pBaseIOAddress, dwMultiplier, wMAC))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InitEthDevice: Failed to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r\n");
        return(FALSE);
    }

问题5:USB驱动安装时,PC重启动的问题:
解决方法:在安装驱动时不要启动板子,或者让板子停留在bootloader

问题6:关于WINCE5.0与PC的同步(ActiveSync)问题
解决方法:
1,驱动是否安装,驱动目录为:BSP目录/DRIVERS/USB/FUNCTION
2,ActiveSync版本为4.5.0
3,CE中设置正确,USB连接、使能与PC的直连(控制面板->PC连接)
4,系统时间是否正确,校准系统时间
5,重新插拔USB线

问题7:内核定制时怎样设置为320*240LCD显示
解决方法:
修改platform.reg的以下代码。
;=========================================
;for vga 640*480
;=========================================
; "Clkval_TFT"=dword:1
; "Vbpd"=dword:19
; "Vfpd"=dword:5
; "Vspw"=dword:1
; "Hbpd"=dword:43
; "Hfpd"=dword:28
; "Hspw"=dword:1f
; "LcdXsize_TFT"=dword:280
; "LcdYsize_TFT"=dword:1e0
;=========================================

;=========================================
;for lcd 320*240
;=========================================
"Clkval_TFT"=dword:6
"Vbpd"=dword:3
"Vfpd"=dword:5
"Vspw"=dword:f
"Hbpd"=dword:a
"Hfpd"=dword:f
"Hspw"=dword:8
"LcdXsize_TFT"=dword:140
"LcdYsize_TFT"=dword:f0
;=========================================

问题8:如何让WINCE系统启动直接运行自己的程序
方法:
1. 假定Windows CE.NET目标工程目录为D:\WINCE420\PUBLIC\MyWinCE,并且工程已经Build成功,假定Windows CE.NET的应用程序为MyApp.exe;
2. 将MyApp.exe复制到D:\WINCE420\PUBLIC\MyWinCE\SAMSUNG_SMDK2410_ARMV4Release目录下;
3. 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如下内容: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H
4. 创建快捷方式文件MyApp.lnk,文件内容如下:
10#\Windows\MyApp.exe
MyApp.lnk文件也放入D:\WINCE420\PUBLIC\MyWinCE\SAMSUNG_SMDK2410_ARMV4Release目录下;
5. 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如下内容:
MyApp.lnk $(_FLATRELEASEDIR)\MyApp.lnk NK H
6. 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dat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MyApp.lnk","\Windows\MyApp.lnk")
7. 修改MyWinCE工程的platform.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如下内容: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H
MyApp.lnk $(_FLATRELEASEDIR)\MyApp.lnk NK H
8. Platform Builder IDE:【Build】->【Make Image】(记得千万不要Build或者Rebuild)
9. 成功后,得到的NK.bin(或NK.nb0)就包含了应用程序MyApp.exe和MyApp.lnk,当把相应的内核烧入开发板MyApp程序就会在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
虽然MyApp可以自己启动了,但每次启动的时候,总是微软的桌面先出来,再启动我们的程序,感觉还是不伦不类。对此,我们可以使用startup的快捷方式再加上隐藏任务栏的方法,效果非常的好,具体操作是:
1) 首先新建工程,把你的应用程序放到内核里面去(前面介绍了如何做);
2) 编译平台;
3) 修改shell.reg的文件:在文件中有这样一行: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把这个explorer.exe改成你的应用程序(比如:MyApp.exe)就可以了;
4) Platform Builder IDE:【Build】->【Make Image】(记得千万不要Build或者Rebuild)
5) 成功后,得到的NK.bin(或NK.nb0)就包含了应用程序MyApp.exe和MyApp.lnk,当把相应的内核烧入开发板MyApp程序就会在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

问题9:WIGGLE方式调试的时候,程序不能正确进入,提示:提示:"RDI Warning 00005ata abort"
解决办法:  启动板子后停在bootloader菜单下,然后再进入AXD调试;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上电以后,快速进入调试状态!

问题10:H-jtag不能检测到目标器件
解决办法:注意JTAG调试板上有两个接口,请使用WIGGLE接口。

问题11:用SJF2440下载程序时找不到CPU
解决办法:注意JTAG调试板上有两个接口,请使用JTAG接口。

问题12:自己制作的NK,下载后wince桌面画面水平偏移了, 显示不完整了
解决办法:http://www.witech.com.cn/bbs/dis ... ;ID=4631&page=1

问题13:触摸屏校准时进不去,只能不停的点
解决办法:http://www.witech.com.cn/bbs/dis ... ;ID=4748&page=1

问题14:TE2440是双系统,我想设置成单系统怎么办(64M FLASH)
解决方法:http://www.witech.com.cn/bbs/dis ... ;ID=4772&page=1

问题15: 笔记本上没有串口,使用USB转串口时,数据收发不是很好用
建议: 请参照此贴  http://www.witech.com.cn/bbs/dis ... ;ID=4808&page=1

.....有点儿累了....
更多的问题解决方法请参考:http://bbs.witech.com.cn/thread-35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