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液晶怎么用(P7302)

楼主(2010-02-23):
手上有一块液晶,不知怎么用,网上查了也没找到合适的资料,看看哪位大虾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看起来是个串口SPI的液晶模块,没资料只能自己编个SPI串口程序测试一下了。

网友B:
应该是类似1621掩膜的一个段码屏,人家引脚都有了,测验应该很容易

网友C(2013-04-12):
//   0      1      2      3      4      5      6     7     8     9
0xc4c8,0x0440,0x4c88,0x4c48,0x8c40,0xc848,0xc8c8,0x4440,0xccc8,0xcc48,
高位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