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cy的EEPROM问题

楼主(2010-02-23):
各位大虾,我在用cy8c38的EEPROM时,读取数据可以分不同的单元,但是写数据的时候,却只能从0单元开始写,当我从非0单元往EEPROM写数据时,读出来的数据就不对了。
/*****这是分开单元读取数据,PC机能正常显示
for(index = 0; index < 8; index++)   //Loop from 0 to 8
    {
    readBack[index] = eeProm[index];  // read the data from EEPROM and store in readBack array
    }
   UART_PutString(readBack);   、、打印地址 0到7 中的数据
for(index = 8; index < 16; index++)   //Loop from 8 to 15
    {
    readBack[index] = eeProm[index];  // read the data from EEPROM and store in readBack array
    }
   UART_PutString(readBack);  打印地址0到15中的数据

/**************这是存储函数  uart_mm 和uart_mmm都是数组****/
status = EEPROM_Write(uart_mm, 0); //Write data to EEPROM using Blocking method  能写进EEPROM中

status = EEPROM_Write(uart_mmm, 8); 这条中的数据写不进EEPROM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版主帮看看。

网友A:
我代替斑竹帮你看看行不啊:-)
我试了一下,可以从第8单元开始写数据,你写入相同的数据试了没?
status = EEPROM_Write(uart_mm,8)
如果有兴趣可以发给我你的project我看看?涉及IP?

楼主:
好啊,那谢谢你帮我看看,我这就将 project 发上来。不涉及IP。我是直接下载通过串口看效果的。首先发送不同的命令并且写数据。在通过读取数据通过上位机打印出来。在线等待结果

网友A:
我会尽快看看,怀疑不是EEPROM_Write()的问题。我现在比较忙,尽快给你答复哈

楼主:
好的,希望尽快帮我解决吧。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在从0单元写的地方换成8,看看是否可以, 我没有uart,没法帮你试, 我试了单纯用eeprom模块,是可以的

楼主:
单纯用eeprom模块???   什么意思。??
    你是怎么试的,能将你的工程发给我看看吗?  我好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楼主:
没有解决,还在等待中。就是不明白,官方网都这样说可以的,可是我试,就是不行。

楼主:
http://www.cypress.com/?rID=39554

我用的是这个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按照这个例子来做的,地址是0的时候,就可以写。把地址改成其它的,就不行了,

网友C:
不懂,进来学习

网友D:
很是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