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让灯低电平亮有啥好处?

楼主(2010-02-23):
我发现有的电路特意设计成低电平时让灯亮。这样就多用了一个74ABT04D..

是不是设计成低电平时让灯亮电路的抗干扰性能提高了?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网友A:
这实际上是一个习惯,并不一定完全正确,通常情况下单片机IO口在输出低时可以流入的电流大过输出高时流出的电流,所以大多数时候输出低会有更大的电流驱动能力。
至于你说的后面要加74ABT04D我认为不用和IO输出高或低混在一起,应该是就是IO口用了低输出许多时候也不能可靠点亮LED,加这个器件纯粹是为了进一步增大驱动电流。

网友B:
看看IO口的结构不就明白了。

网友C:
下载程序或复位时,在单片机状态不定时,51 单片机 I/O输出的是高电平,容易引起误动作

网友D:
灌电流比输出电流能力大

网友E:
51用低电平点亮LED时每个脚应该可以提供20mA的电流驱动能力。
没有必要用个740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