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并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23):
硅二极管正向压降的温度系数大致为-2mV/摄氏度到-2.5mV/摄氏度。
但两支二极管并联,必有电流流过才会有正向压降,由于两支二极管温度不同,故电流也不同,此时必须考虑二极管体电阻。但若电流与两支二极管温度相同时一样,两端电压比温度较低时肯定要低一些。

楼主:
楼上大侠,谢谢回答。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二极管两端接上实际电压源(有内阻),有电流通过两个二极管时的情况。大侠说的体电阻,到底如何分析?

网友A:
二极管的体电阻,指联线和半导体材料本身的电阻,在教材里都有讲到。但对具体型号,没有办法分析,厂家并不提供这些参数。但某些二极管的datasheet中提供了不同温度下压降对电流的曲线,可以参考。

网友A:
例如1N4148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