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救:STM8堆栈溢出!!!

楼主(2010-02-23):
我用stm8207k6,程序运行时出现堆栈溢出,仿真时可以明显看出子程序返回时跳到毫不相干的子程序中去了,STM8子程序最多可以嵌套几级?对于堆栈溢出的问题如何找问题?从哪里着手解决?高人给个思路?

网友A:
把堆栈分配大一些。

网友B:
如果SRAM不够,可以选用更大RAM的型号。
呵呵

网友C(2010-09-24):
变量太多,程序调用层数多了就会这样

网友D(2010-10-28):
出错时,堆栈指针指向什么位置了?

实在分析不出,可以用STICE的TRACE功能追踪一下。

网友E:
既然同意出现堆栈溢出,就把堆栈分配的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