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电源开关

楼主(2010-02-23):
请教各位,怎样用按键来控制整个系统的电源开关。我看现在好多液晶显示器上的那个电源开关,不是自锁的,里面应该是个按键。我想到可控硅,可是又不知道它是怎样关断的。请教各位这方面的设计原理。谢谢。

网友A:
是“软”控制的,开关触点只是提供提供一个操作信号,由电路或处理器来完成相应操作,实现的方法很多,不同场合会用到不同的方法,LCD显示器是用MCU控制主电源来实现软开机、软关机的,和PC的ATX电源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不用MCU控制,因为整个系统就一个电源,我用按键控制这一个电源,在系统供电之前,其他的器件是无电的。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实现的。谢谢。

网友B:
简单的解释一下原理:
这是一个开关机为同一个键的电源控制电路

VIN为电源输入,可以是电池,也可以是电源模块输出
PWR_CE为电源管理芯片控制脚,为高电源管理芯片有输出,为低电源管理芯片关断输出
PWR_OFF和ON/OFF为单片机的两条IO

一开始,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输出,单片机不工作,PWR_OFF和ON/OFF实际上都等效为一个电阻到地。
当按下图中按键时,Q3导通,PWR_CE变为高,电源管理芯片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开始工作。
从电路图看一旦松开按键,Q3就会截止,电源管理芯片关断。所以还需要单片机程序来解决此问题,此产品的做法是单片机一上电,立即将PWR_OFF设置成输出口,并输出高电平,这样Q2导通就能在松开按键后继续保持Q3导通,同时将ON/OFF设为输入口,当用户再次按下按键时,单片机可以通过ON/OFF读到低,从而将PWR_OFF输出低,关断Q2,Q3随之截止,机器关电。(注意这里的关机按键处理需要等到按键松开后再将PWR_OFF输出低,否则关不了电)

不用MCU控制需要设计自锁电路,相对有点复杂,简单做法是可以用逻辑门电路实现,在系统电源为0状态下按键输出电源开信号,系统电源为1状态下按键输出电源关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这个电路我研究过,可是不是我想要的。可否解释下最后一行的那个复杂的门电路实现方式。

网友C:
用D类触发器,每按一次按键电平翻转控制电源的开关。

网友D(2013-07-31):
学习了,顺便问下4楼,开机后再检测按键,ON/OFF口是否要内部上拉?

网友D:
给单片机正常供电后,ON/OFF口如何来检测按键?图中的IN4148的作用是什么?
多谢!

网友E(2014-04-12):
我也在寻找好方案

网友F(2015-01-06):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想通过开关控制电池24V输出,但是要求开关经过的电压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