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用EM78P259N仿真板插在EM78P153S仿镇器上,可以用吗

楼主(2010-02-23):
如题, 把EM78P153S的仿真器上板去掉,换成EM78P259N的上板,本人换上以后,可以正常连接上,但是工作不正常
问下用过此仿真器的网友,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更换,偶在网上查了下这方面的资料,153S的主机好象不能兼容259N的上板!

网友A:
只要是正规的产品,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工作怎么不正常了?请描述清楚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问题已解决,原因是寄存器R7设置不正确导致IRC工作频率不对

网友C:
哈哈...R7隐藏一个故障,不能m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