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PROTEL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0-02-23):
使用PROTEL DXP 覆铜时会形成一个十字形连接到相同网络的焊盘,有什么办法不用十字连接方式,直接与焊盘混成一体的覆盖呢?如下。
十字连接

如何变成如下所示的焊盘跟覆铜混成一体的连接。

网友A:
design→rules→polygon connection style

楼主:
多谢楼上,问题解决!

网友B:
你有没有焊接过这样的板子?焊过的话可能就知道为什么要用细线连接敷铜了

网友C:
好像是自己设定的吧

网友D:
散热太快,不好焊接

网友D:
假如是手工焊接的话很痛苦

网友E:
可以用ispad和isvia区别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