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的电池做节能LED声控路灯怎么做才能使待机电流最小呢?

楼主(2010-02-23):
最近想做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单元楼道,因为楼道的灯已经失修很久了。于是今天就用驻极体话筒和压电陶瓷片分别试做拾音元件,发现驻极体话筒的灵敏度高,但是自身需要消耗一定的电流,压电陶瓷灵敏度低,但是不需要偏置电流,今天下午做到声音检测电路耗电2mA左右。感觉还是太大了,电池一下就没有电了。各位高手有没有相关经验或好的点子?

网友A:
没做好罢了。
调好了的话可以不需要电池而且灵敏度很高很高的。

实在不行的话就去买一个成品吧,要不了几块钱的。

楼主:
不需要电池?XWJ是说静态功耗为零吧?那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买产品找不到DIY的感觉,目前是用三极管做,是不是要用IC呢?但是运放的静态也接近1mA啊。

楼主:
目前是用9014,400的β,18K的Rc,做到了135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