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LINUX的防火墙为什么关不上

楼主(2010-02-23):
各位位好,别怪俺白痴啊,
俺刚最近刚刚接触准备做ARM9的LINUX的开发,用虚拟机上安装了LIUNX13后,为了能够正常的使用NFS服务,要关闭防火墙,具体设置我按照书上的要求做的是在键入setup 回车 进入界面防火墙选择关闭,退出后,在进入防火墙设置界面后发现还是老样子。防火墙还是打开的.
还有问题二:就是针对每个不同的板子都有不同的LINUX内核吗?

楼主:
不是21IC上有很多热心的大虾给我们这些菜鸟解决问题吗,为什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LIUNX13是哪个版本的linux?

网友B:
除了disable firewall,还要disable iptable/ipchain等service,

网友B:
btw:确实是那样显示的,你可以认为这是个bug,具体有没有关闭firewall,你mount nfs测试下就行了

楼主:
mount nfs 不成功了

网友C:
先用 chkconfig | grep iptables 查看防火墙是否关闭?
若确认关闭了,看你的版本是否有selinux,selinux是否有限制N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