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0-02-23):
C0409这种可控硅是哪个厂家的?表贴封装,哪里可以找到手册?谢谢

楼主:
这个我也搜到了,但还是找不到需要的东西.谢谢

网友A:
抄板的才会这样提问

楼主:
电器的可控硅坏了,想自己修。

网友A:
你看看它的工作环境,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是两项重要指标,
一般找原来的型号较难,可以用参数稍高一点的代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