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中切换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2010-02-23):
我的电脑通过u口连着两个摄像头,现有的vb编的软件是可以通过点一个按键调出一个捕获源的界面(像是调出了windows自带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上有两个选项,像是设备驱动,这样就可以选择相应得了。
我现在想点这个按键不要调出选择界面,直接切换行吗,就是一键切换,不知道在此基础上如何实现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具体的去csdn问比较好

网友B:
如果拔下一个摄像头,或者多连一个摄像头,怎么办?
做成自动按队列切换,应该也不难。
不过计算机编程的问题,这里解决可能渺茫点……

楼主:
恩 我用的就是vb的mVFW(VFW.bas)模块 ,他应该就是调用windows API吧 然后出现上面那个 捕获源的对话框 然后可以选择。 我想能不能不出现这个框 两个摄像头直接一键来回转换,不需要用户在选择什么的 省去这个捕获源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