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0-02-23):
数码管是并行显示,串口发数据时数码管闪,不发时不闪,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好像是锁存的问题,你可以改用74595试试,它也是串入并出的芯片,我用74595显示数码管就没有闪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是延时

网友C:
通讯波特率低了吧

楼主:
有人说“串口发数据,导致数码管动态扫描时,延时时间过长,所以才会闪。”对吗?

网友D:
串口数据发送时需要一定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无法扫描数码管,所以就会闪。

网友E:
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是不需要CPU干涉的,如果你的数码管是动态扫描,那么可能是你的中断时间太长的缘故,其实你这样讲很难判断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