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libero License的新问题以及我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2-23):
前文说到我本人为了在家里的计算机上安装libero,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成功,正好我家还有一台计算机
配置比较高,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这台计算机上安装一下,结果居然很好,什么问题也没有,折腾这么长
时间的license问题居然是因为计算机配置较低造成的,因此libero这个软件真是够烂的了,有什么问题你就反应
什么问题啊,配置低就报配置低的错啊,干吗报一个license错,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A:
不知道你以前的电脑配置有多低?

网友B:
不知道多高配置的才能安装?

网友C(2017-05-07):
我最近想用libero软件,可是microsemi 好像不允许个人邮箱注册。我又没有企业邮箱,怎么办呢?

网友D:
打开libero我的错误是:unable to find a valid Actel tool license
可是我是刚从官网上发来的dat文件啊。电脑以前XP系统都可以,现在win10了不行。。。  求教

网友E(2017-08-23):
引用 网友D:
打开libero我的错误是:unable to find a valid Actel tool license
可是我是刚从官网上发来的dat文件啊。 ...

同问,我也是win10的,license下好导入之后,再打开,就显示unable to find a valid actel tool license,是不是要设置环境变量啊?

网友F(2017-09-25):
你 好。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不知怎么处理呢

网友G:
歡迎加入microsemi  FPGA 工程師交流群 : 154335393

网友H(2018-06-07):
引用 网友E:
同问,我也是win10的,license下好导入之后,再打开,就显示unable to find a valid actel tool license ...

同问这个问题啊,我是win7系统,也是官网申请的floating的1年的license,导入后,提示还有1年到期了,但是打开软件的时候,还是提示没有linence tool。这是linence管理软件没启动,还是linence有问题啊?
有明白的大侠指点一下啊,多谢!

网友I:
我打开是这样子的。

许可证也没有到期,但是就是打不开。

网友H:
我的linsence失败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