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Libero不能指出语法错误么

楼主(2010-02-23):
大家好,使用Libero写完程序后执行检查,可是只有提示错误和警告数,不能指出错误的行,是我不会用还是?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请把工具栏拉上去一些就可以看到报错的是哪一行~

网友B:
都习惯了往下看,吸取教训吧

楼主:
好了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