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ADC实验的采样速率

楼主(2010-02-23):
我现在在做ADC实验(不使用提供的IP core),这个实验里的采样率是多少啊?我看了给的资料,算出来感觉好像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A:
600kpbs,请参照数据手册

网友B:
可在实验里配置的ADC为12bit模式吧,MODE(4'b0101),而ADC在12bit模式下,最高的采样率才为500ksps,怎么会为600ksps?

网友C:
理论上在8位模式下最高是600kbps,12位模式下为500kps,但是实际测试过,不同的器件可能会大达到700Kps,需要以实际为准。

网友D:
哦,不同的器件还不一样?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