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编程下载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23):
使用FlashPro 进行Connect parallel port cable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

Error: Failed to acquire communication port.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parallel port cable 'Parallel Port Buffer Cable' on port 'LPT1'.
我原先以为可能是并口没有接稳,但是接稳后,还是一样。我又换了台电脑,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上网查了,说可能是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后,还是这个问题。由于开发板是新购买的,所以我想下载器Flash Byte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又将并口设置为EPP模式,结果还是同样的问题。
但是Scan chain 时却是成功的。可以检测到芯片是AFS600。这应该说明Flash Byte 和并口都没有问题吧。
由于是第一次用Actel的FPGA,所以这些问题还请大虾们多指教。先道声谢谢了!

楼主:
重新安装一下并口驱动试一下行不??

网友A:
恐怕不行!

楼主:
那个并口驱动安装怎么会没一点反应呢

网友A:
点击两次,然后在弹出的框中勾选随系统启动就好了

楼主:
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