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单片机做led温度显示问题,急!!

楼主(2010-02-23):
用pic单片机做led温度显示,,,
当采集到温度信号为升高时 led自动递增显示,
当采集到温度信号下降时 led自动递减显示
这个程序设计思路怎么才能实现,递增显示的程序是好搞,,递减就不好搞了?
但是单片机随时随地都在采集外部的温度信号值,且led的显示也需要随时随地的递增显示递减显示,这个程序该如何写?

请给位高人指点下小弟,,,,请高手能提供点程序设计思路或者流程图就好了,,万分感激,!!!!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LED数数码管(通过数字显示温度)还是发光二极管(通过灯的多少表示温度高低),不过两者的显示都没什么难度
假设用的是数码管,你只需将采集的信号转换成对应的数字就可以了
假设是灯,能增不能减?会上山不会下山了,反过来就行了
对于想不明白的思路,换个方式去想,你在纸上画,比如1度对应多少个灯,10度对应多少个灯,20度对应多少个灯,对应就是了,管他升降呢

楼主:
是用数码管做,,:)

网友B:
做毕业设计吧,用百分比的方法,把你的温度量程设置为100%,温度最低时=0,最高时=100、
0.1秒采样,每1秒刷新显示数据

网友C:
比较现在的值与上个数值的大小!显示向上箭头或向下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