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x 用了TMR0后不定时复位

楼主(2010-02-24):
PIC16f87x 用了TMR0后不定时复位,(就是开机以后几秒或一分钟会复位.)这是怎么回事?我在VDD加了共30uf的电容了,应该不是掉电引起的.是不是跟TMR0的PSA设计有关系呀?还没来得及DEBUG,先问一下.

网友A:
TMR0是WDT定时的复用,看是否配置有问题.
如果确定未将其配置给WDT,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使能了TMR0中断,而又无中断服务函数,造成中断跳转溢出错误.

楼主:
1:我是将PSA分配给WDT了,但是我在MPLAB中CONFIG将WDT关了.
语句asm("CLRWDT")还是在程序中.没有删掉.
2:中断服务程序中我有判断TMR0F的语句.开机程序是能正常工作的,说明不是跳转溢出错误.

note:因为我之前发现一个问题,PSA=0分给TMR0时对TRISC会影响,程序运行中TRISC的值自已会变化.PSA分给WD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