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圈圈U盘中INQUIRY后无法返回CSW

楼主(2010-02-24):
自己找书上写了个假U盘点程序 在INQUIRY查询后成功返回DiskInfo后,接到端店2输入中断程序中能调用Ep2In发送CSW
但是用Bus Hound 看只有DiskInfo 没有CSW,然后系统就停在那里等到挂起

我把所有端点2相关的函数都换到圈圈光盘的例子里面可以正常运行
还有哪里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A:
有可能是书里的程序不全吧...仔细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