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应用

楼主(2010-02-24):
当我的输出电流达到0.7A  他的就会产生自激  图中红色圈中  请个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图中各部分画得太不紧凑,各元件标注看不清楚。

自激有可能不是画红圈部分产生的,很可能是过流保护部分引起的。可以先将过流保护部分去掉,看看是否仍有此现象。

楼主:
我已经吧D10断开了  还是有影响    我在C26上并上了一个电阻 影响小了  大不能消除

网友A:
既然已经确定是比较放大部分问题,那就要考虑这部分的频率-幅度和频率-相位特性了。
在C26上并联电阻,本质是降低U4A直流增益。这可以起作用,但降低了直流稳定性。
应该计算整个环路(包括TIP122在内)的频率-幅度和频率-相位特性,看是否有足够的余量。计算时C9也必须计算在内。
布线方面,主要看地线是否合理,其上是否可能有压降影响稳定。

网友B:
跟据破坏相位条件消除自激, 将C26更换为RC串联如何?

楼主:
谢谢个位了  我的板的地线是灌铜的 RC串联好像反映不大  还是有自激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1# aagreen0514
开眼界,没用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