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R2117自举电容的充电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24):
启动之前,Vs接负载,但负载中并没有电流(功率MOS管未导通),负载电阻又很小,故自举电容由Vcc充电。

楼主:
那启动以后呢?!

楼主:
这是一个驱动MOS的芯片,是应用在PWM电源中的,

网友A:
启动以后,负载的上端电位在地和接近600V之间来回变化。负载上端电位接近地时自举电容充电,负载上端电位升高后自举电容向芯片中驱动电路供电。
注意图中二极管,该二极管耐压必须比功率部分供电电源电压(图中是600V)高,最好再放至少一半余量,即该二极管耐压应该有900V。

楼主:
负载上端点位怎么可能有机会接近地呢,一单工作起来负载肯定有电压,而且不排除负载中有大电容等情况,这样负载相对地来说是始终带电压的,

网友A:
6楼:
这是开关电源,不是线性电源,负载一定是一个二极管(续流二极管)和电感(Buck电路)。负载上端电位最低时至多为一个二极管压降。
如果不知道负载上端电位如何变化,你必须把开关电源的几种基本电路搞清楚,再来讨论这IR2117如何工作。此芯片只能用在开关电源中,是根据某几种开关电源电路设计的,很难用到别处。

网友B:
先搞清楚BUCK电路Nmos S端电压变化,在根据电容2端电压不能突变就很好理解.
1.mos关闭时,S端即电容负端基本为0V,电容通过VCC充电,电容2端电压最大为Vcc
2.电容电压升高后,HO电压升高,Nmos打开,S端电压变高,电容2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电容正端电压=VCC+Vs
几个周期之后,电容正端电压Vb=VCC+Vs=VCC+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