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USB做一个IO扩展卡?

楼主(2010-02-24):
以前我直接用PC机的并口控制IO,使用很方便。
但是现在很多电脑都没有并口,再说并口的位也太少。
所以,能不能做个基于USB的IO扩展卡呢?
我看到一些USB驱动程序是把USB变成一个虚拟的串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怕扩展卡的频率不高,会影响一些应用。
有现成的产品么?如果有的话就省得做了。

网友A:
有这样的产品,市场上很多,但不能保证100%兼容。

网友B:
用PCMCIA转并口卡

网友C:
可以,实时性要求高的话则不能用此法,工控领域的IO扩展卡多基于PCI,现在也有基于PCIE的。

楼主:
有这样的产品,市场上很多,但不能保证100%兼容。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型号么?

网友D:
都是公司自己做的,只适应自己使用

网友E:
市场有现成的,也很便宜

楼主:
市场有现成的,也很便宜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卖么?

楼主:
网上有卖么?
引用 楼主:

至少淘宝上没找到

网友F:
来个市场探物必能找到!:lol

楼主:
请问楼上:“市场探物”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就是跟‘情场状元’一伙的。他通常在baidu里输入‘IO卡’探一下那物。

网友H:
据说USB是基于"帧"传输,好像USB最小帧间隔是1ms,
你要读某一bit的状态,那么来回至少需要2帧,
所以速率会很低,达不到实时

网友I:
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下"USB转并口线"。结果有20页。
确实如楼上所说,可能不兼容或者速度慢。

网友J:
俺们部门有台仪器,比较老,只能连并口打印机,结果部门唯一一台并口打印机就被供起来给它专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