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汽车电源保护的电路可有什么缺陷

楼主(2010-02-24):
汽车电源14v, 一进来接275V的X2电容,然后用共模扼流圈抑制浪涌,
用压敏电阻配合TVS进一步保护,TVS选取SM5S24A,通流量满足ISO
7637-2 PLUSE5. 后面用一个检测过压让PMOS截止来保护后继电路,
请教下大家,这个电路可有什么致命的问题,本人没弄过汽车电源,这个电路
是意淫出来的,大家帮忙看下。
谢谢!

网友A:
我拆的博世某款ECU里面,直接用一个大稳压管SM8A27来扛过压,当然TVS之类的还是有的

网友B:
抑制瞬态过压靠选则合适的压敏元件配合电感就可以了,后面的那些电路没有用,汽车电源的关键设计是电源本身,防护只是辅助手段。

网友C:
发个图,与楼主PK下,元件比你的少,功耗比你的低。。。哈哈

网友C:
对了,MOS管的G-S间要加个12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D:
上面的图都是只能凑合用,通过国标的测试还差得远。而且,用MOS管来切断电路不是很明智的做法。

楼主:
没搞过这方面的,LS您能指点下改进的方向吗?
谢谢!

网友E:
4楼的电路稍稍有点问题吧。。。
输入是多少啊?保险丝后面要有一个电阻来降压吧。

网友C:
7楼的高手,光说别人的不行,自己又不说个一二,搞得人心痒痒。。。

----------------------------------------
4楼的图是12V用的。

网友F:
我连图都看不清

网友C:
大货车用12V的吗?
会烧,也是用的人不会选择元器件。。。

网友D:
TVS改成SM8S36A效果更好点

网友C:
如果后面的电路能承受的话,改成150V的TVS更好;

网友G(2011-09-16):
表面贴装的瞬态抑制二极管选型是:SM5S30A。

网友H(2011-12-26):
ESD设计原则 不是先防护后滤波吗?压敏应该放在电容前面吧?

网友I(2012-10-10):
7# 浪子007 请特别指教一下啊!MOS管切断电路具体缺陷,您是怎么考虑的,让俺张张见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