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58IDR样片测试有问题

楼主(2010-02-24):
申请了LMV358IDR样品5片,搭成最普通的电压跟随器。

目的是在5V驱动电压下能够rail-to-rail,应用中需要输出在4V左右,本来用的是LM358,5V驱动下只能输出3.5V左右。

测试LMV358时发现,正端输入一个1mV左右的电压,输出居然是55mV,按道理应该也是1mV左右的输出!

测试中输出没有连接任何电路.

楼主:
TI 是否还有和LM358管脚兼容的output rail-to-rail的OP AMP?

网友A:
建议换成SGM358,性能好很多还便宜

楼主:
刚才拿示波器看了一下,输出已经有周期振荡(方波,峰值接近驱动电压)

网友B:
358应该是很老的芯片了

网友C:
贴电路原理图,贴局部照片

网友D:
很老的芯片了吧

楼主:
可能是rail to rail的问题,双电源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E:
LZ厉害啊,申请到了5片样片

网友D:
值得借鉴啊

网友F:
不知道LZ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有结果了,更换了SGM358后1mV输入就可以有差不多1mV的输出。应该是LMV358的RAIL-TO-RAIL的性能。和GND应该有55mV的差。或者是LMV358不是input rail-to-rail.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SGM358虽然是国产的,但轨到轨输入输出确实不错……
搞笑的是,我做过几个项目,BOM里都写明是SGM358,但人家买东西的时候都无一例外被建议换成进口的LMV358,然后测试发现达不到rail-to-rail,被我说一顿……

网友A:
另外,LMV358不是轨到轨输入的。

网友G:
国产的也这么厉害啊?呵呵

楼主:
mohanwei是否可以执教下为什么rail-to-rail有输入和输入的区分?特别是输入rail-to-rail的含义!

网友A:
在百度搜一下“rail-to-rail”即可

网友H:
国产的也这么厉害啊?呵呵
引用 网友G: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