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上拉电阻的理解

楼主(2010-02-24):
前段时间恶补模电,似乎有点一知半解,请问单片机I'O口外上啦电阻的工作方式
是不是由于单片机IO口是OC门电路 里面原先就有个集电极和集电极负载,然后输出电流,当电流输出不够强力时加上啦就等于在原来的OC门内并联了一个电阻,然后根据分压和分流公式 ,单片机内部电阻小,所以分得的电流就大,所以可以达到加大输出电流的效果。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上啦电阻越大单片机输出的电流就越高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大侠拍砖。
还有一知半解的地方是,如果外加上啦,上啦电阻上的电源难道不会直接对负载供电么?为什么非得等单片机输出高电平负载(比如LED)才亮呢?

网友A:
不同单片机I/O口形制不一样的,有的是OC或OD,有的不是,要看数据手册。对于标准51来说,P0是OC,好比一个开关一端接地一端悬空,悬空端接引脚;P1-P3不是OC,而是好比一个开关一端接地,一端通过一个几十k的电阻接到电源上,开关和电阻连接处接引脚。
你对上拉的理解还是完全不对啊,下面这个链接你应该看过了,其实要说的都在那张图和倒数第三段里面,不管让谁来回答都是这些内容,再看几遍思考一下吧。

楼主:
哪里链接?

网友B:
楼主的理解错误,MCU的IO有多种形式,一般的称为GPIO,为弱上拉结构,电路模型在输出态时可以简化为一个MOS管和一个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的阻值是常数,在输出高电平时,MOS管可以忽略,电路模型这时仅仅是一个串到电源上的电阻,外加上拉电阻相当于并联了一个电阻在片内上拉电阻上,阻值是减小的,楼主应重新学习理解欧姆定律。
MCU的IO还有其它形式如强上拉型、OD(对应双极工艺的OC)输出型等。

网友C: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ongkong&id=12778,看下这个介绍的比较全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