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想去都是过零比较器?

楼主(2010-02-24):
想来想去都是过零比较器?为什么答案是置回比较器呢?当翻转瞬间满足虚短,虚断,U+=U-=0V=UT

网友A:
明明20k和10k电阻构成正反馈,还不是滞回比较器(施密特电路)?

楼主:
带输入电压的一端不算。另一端的Vb是0呀。vb是基准电压
如下图的Vb不为0.

网友A:
Vb不可能是零,是Vz*R2/(R2+R3)。

网友B:
想来想去都是过零比较器?为什么答案是滞回比较器呢?

原因是这个电路是正反馈,不是负反馈。

网友B:
Vb不可能是零,是Vz*R2/(R2+R3)。
引用 网友A:

补充:式中的Vz,有正值,也有负值。

楼主:
请问,比较器的输入两端在比较瞬间是满足虚短和虚断的吗?
因为,我了解到一般比较器是满足虚断的。(i+=i-=0A)并且在瞬间满足虚短(U+=U-)。

但是照你们的分析瞬间满足虚短(U+=U-),然后就没有虚断了?
因为(如果有虚断,那么就虚地了。基准电压就为0了。)我就是这样才分析出是过零比较器的。

谢谢高手分析。

网友A:
  1. 因为(如果有虚断,那么就虚地了。基准电压就为0了。)
从何说起?“虚断”怎么会“虚地”?照你的图,“虚短”才会有“虚地”。

楼主:
哦,我虚地理解错了。谢谢maychang和iC921的回答。

网友C:
无负反馈的抑制作用则不满足虚地,运放在正与负之间摆来摆去,2个输入脚电压可以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