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钳形表为什么可以测电压

楼主(2010-02-24):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是电压互感器吧。互感原理

网友B:
钳形表测电压是通过表身上的插口,和普通电压表一样,用两根导线联接到被测的两点,不是靠钳口测量。

楼主:
钳形表测电压是通过表身上的插口,和普通电压表一样,用两根导线联接到被测的两点,不是靠钳口测量。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老大。我还以为有什么天顶星科技,再次谢谢。

网友C:
测电流其实还是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