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复用---问题

楼主(2010-02-24):
主设备要与两台从设备 串口通讯,其中有一台从设备是“哑巴”(只发送数据,不接收数据),另一台可以收发,请问主设备硬件上怎样做到 串口复用?

楼主:
主设备上有 2个串口座,从设备 要能随便插一个都能使用

网友A:
两个串口的协议相同且均支持两个从设备就可以了

楼主:
协议不相同

网友A:
我是说主机的两个串口做成完全一样的

网友B:
用电子开关或数据选择器/分配器切换即可。

楼主:
因为有一台从设备是 单工的(只发不收),当只插入这台设备时,电子开关就不知道 应该切到哪边去了

网友B:
切换是靠主设备控制实现的,如果两台从设备不会同时工作,用二极管做线与隔离即可,如果两台从设备可能会同时发送数据,那么只能靠主设备的通道切换或使用多串口实现,多串口可以选用适当型号的MCU,也可以用软件模拟,还可以用串口扩展芯片实现。

网友C:
自己找答案

网友A:
看错了,是两个串口座,还以为是两个串口。这样两个串口座并联就可以了,只收不发的从机发送脚悬空。

楼主:
LS,是 只发不收哦

串口座并联不行的,两台从设备 有可能会同时发送数据

楼主:
MCU只有一个串口,而且是跑多任务操作系统的,不能用模拟串口

现在打算 在串口座 丝印说明这个口 固定插哪个设备,用4066切换通道

网友D:
两个串口设备同时往主机发数据,无论用什么硬件,怎么切换都没用的,你的前提条件已经规定了不存在复用的可能。

网友E:
转成485方式呢。

网友F:
不管啥通信,主设备肯定是有轮讯机制的,由主设备保证从设备不同时发送
硬件连接的话,楼上有个兄弟贴得文档挺好的

网友G:
同意15楼  用多机模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中有一台从设备是“哑巴”(只发送数据,不接收数据)……

我又理解错了,看来是眼花了。那个从机应该是“聋子”。

网友A:
MCU只有一个串口,而且是跑多任务操作系统的,不能用模拟串口

现在打算 在串口座 丝印说明这个口 固定插哪个设备,用4066切换通道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一个从机只发不收是不可以用切换的,没有握手协议,切换时会丢包。
那样你只能再加个iic或spi转串口的器件扩一个串口,或中断口模拟接收。

网友H:
1、让从机先发“身份识别”数据。

2、校验

3、重复多发几次

网友I:
有些困难呀!

网友J:
顶9楼
只要是从设备两个都发,那就得主设备控制从设备的发送次序,或者硬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