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7和phy的MII口通讯,10M可以,100M不行

楼主(2010-02-24):
目前的现象是
F107和phy之间用MII接口连接
phy适应到10M的时候,可以正常通讯,测到MII接口的频率是2.5M,用示波器也可以看到发送数据的电平信号,这个正常的

但是phy适应到100M的时候,F107发送不出数据,这时候可以测到MII接口的频率是25M,但是看不到有发送出的数据。

研究了很久,也不知道错误在哪里,所以考虑会不会是因为两个芯片电平不一致,导致在高频率下无法通讯,stm32F107是3.3v电压,而PHY是和2.5v的I/O电压

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在MII接口的电路上,没有串联22欧的阻抗匹配电阻,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呢

网友A:
这个可能有问题:“stm32F107是3.3v电压,而PHY是和2.5v的I/O电压”

没有串联22欧的阻抗匹配电阻,应该没多大关系。

其实既然10M可以正常通信,100M应该问题也不大的,至少用示波器应该能看到F107发出数据。从症状看,多半是初始化的问题,可以把10M、100M的初始化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B:
PHY芯片难道不是DP83848?
I/O电压是物理层TD+和TD-,RD+和RD-之间的电压吗?

楼主:
谢谢IJK
代码在这里

楼主:
回3楼,phy不是DP83848,是marvell的88E1111,千兆芯片,支持MII,所以我只用百兆就行
芯片双电压供电,核心是1.0v,外围电路是2.5v

不过代码是在用dp83848的例程改的

网友C:
我也是在研究STM32F107 以太网功能 刚接触以太网 大家交流交流 我的QQ:343069192

网友C:
你用LWIP协议的还是UIP ?请问哪个简单可以实现数据收发

楼主:
UIP小一些

网友A:
似乎用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的方式,这时候需要确保AutoNegotiation的结果是100M。

  另外,“但是phy适应到100M的时候,F107发送不出数据,这时候可以测到MII接口的频率是25M,但是看不到有发送出的数据。”
  F107发送不出数据,是指在MII接口的4条线上没有数据吗?
并且也没有有效的 TX_EN 信号吗?

楼主:
谢谢IJK还在关注我的问题
F107发送不出数据,是因为我在MII的四条线上都看不到高电平信号(10M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
Tx-En的信号我晚上看一下

楼主:
很是奇怪,tx-en一直没有信号,10M正常通讯的时候也没有

网友D:
这个之前没用过,但是感觉很有兴趣,有时间学习下

楼主:
今天继续测试,100M偶尔能用
用示波器把MII所有引脚都测过了,发现一个问题
phy输出的tx_clk和rx_clk时钟信号,在2.5M(端口10M)时,波形都是2.5v左右。
适应到100M以后,tx_clk和rx_clk的25M时钟信号,波幅tx_clk是2.5v,rx_clk只有2.1v。
查了下F107的datasheet,3.3v电压下,高电平的最低阀值是2V。猜测有可能F107的输入rx_clk点平太低无法识别。
怕是F107的端口负载引起,吧phy的引脚翘起来量,仍然是2.1v,真是郁闷
请高手指点
弄了一批板子都是这样,估计不是phy个别芯片的问题。

网友A:
发送、接收以及设置(通过MDC、MDIO)的问题要分开来查。
按照LS的描述,发送应该没有问题,但还有TX_EN的疑问;接收多半有问题。
另外通过MDC、MDIO进行设置是否有问题,不清楚,设置得是否正确,可以通过读寄存器来验证。

楼主:
谢谢IJK,tx_en的问题已经可以测到正常信号,可能是上次弄错引脚

现在的问题就是100M时phyt送给stm32的rx_clk和tx_clk时钟信号波幅较低(10M时的2.5M始终正常为2.5v),我现在想知道stm32是怎样识别这种时钟信号的,是不是也是通过TTL电平。会不会因为电平的问题收不到时钟信号。

寄存器今天好好查一查

网友E:
我用TI的c6455,phy用LXT971,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正在解决中。。。 。。。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没啊?我的PHY是RTL8301BL 支持10M/100M的 但是和电脑自动协商后只有10M 强制设置100M就不工作了 请教中 是不是107的MAC的问题啊?

网友F:
以太网功能还没调过,比较感兴趣

网友G(2011-04-02):
刚刚开始,谁能提供一个例程啊,学习学习啊,O(∩_∩)O哈哈~

楼主:
又翻出来了
问题解决了
加了个电平转换芯片,我用的phy是2.5v的,IO可容忍3.3v,这样的话,STM32发给phy的信号没问题,phy 2.5v电平发给stm32的在高速(25M )状态下就不行了
加了电平转换就很稳定了

网友H(2013-07-09):
回4楼,你的PHY芯片与官方的不一样,难道PHY部分代码只与stm32_eth.c有关吗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不错   顶一个

网友J(2014-01-15):
我用RTL8306E+STM32F407也出现了楼主同样的问题(LWIP提示接收到ARP包,并且响应了),经提示,将自动协商(100M)修改为限制10M,网络就通了。
这里不太明白的就是RTL8306也是3.3V的,STM32F407也是,但示波器看PHY的时钟信息就是比较低,比10M的情况下差多了。

网友J:
今天发现我的RTL8306E交换芯片在100M下也可以正常工作,但前期就是在MAC配置的时候不能使用自动协商功能,具体原因未知。
// #ifdef ETH_10M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Disable;  // 必须禁用自动协商
  ETH_InitStructure.ETH_Speed = ETH_Speed_100M; //与10M/100M无关
  ETH_InitStructure.ETH_Mode = ETH_Mode_FullDuplex;
// #else
//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 #endif

如果有哪位发现这里的问题,请知会我。

网友K(2014-04-03):
引用 网友J:
今天发现我的RTL8306E交换芯片在100M下也可以正常工作,但前期就是在MAC配置的时候不能使用自动协商功能, ...

我最近也刚开始使用RTL8306,很想请教你一些问题,不知道你啥时候还能再上线。上线请给我私信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L(2014-10-11):
引用 楼主:
又翻出来了
问题解决了
加了个电平转换芯片,我用的phy是2.5v的,IO可容忍3.3v,这样的话,STM32发给phy的 ...

原来是个千兆网口芯片。加了个电平转换芯片,学习!

网友M(2014-12-04):
引用 网友K:
我最近也刚开始使用RTL8306,很想请教你一些问题,不知道你啥时候还能再上线。上线请给我私信一下好吗, ...

你好,能请教你一个关于RTL8306E问题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最近也刚开始使用RTL8306,很想请教你一些问题,不知道你啥时候还能再上线。上线请给我私信一下好吗, ...

我现在用MAC4的PHY模式,结果MII一直不通。FAE说RTL8306E的寄存器不需要配置,然后就没有配置

网友N(2019-05-10):
我需要开发STM32F107+交换机88E6071  (通过RMII接口连接)现在软件调不能,硬件通过层层审核都没有问题,想找一个人开发,价格好说:本人QQ1048557074

网友O(2021-08-16):
楼主,我用的兆易创新GD32F450,对标STM32F450,PHY也是88E1111,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PHY 2.5V, 单片机3.3V, MII接口通信,10M可以,100M LINK灯和TX灯都亮,就是单片机收不到数据。是不是加个电平转换芯片就可以解决了,楼主还有没有其他经验可以分享下,谢谢楼主啦(我竟然在网上搜到了和我类似的问题,楼主你是不是还在EEWORD论坛发过这个问题)

网友P:
网口,就是我 的一个短板
哎~~

网友Q(2022-02-15):
挖坟。 最近在用STM32F107 +88E1111 。软件配置为copper模式,强制设置了 模式和速率。不能正常工作。有没有大佬。

网友R:
用的什么PHY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