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层无法切换怎么办?

楼主(2010-02-24):
一个pcb文件,从protel DXP转换为pads格式后。按F4或LXX可进行层的切换,但画面没有变化,仍然只是顶层。是否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看看这里勾了没有!

网友B:
是不是把其它层给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原因,谢谢!

网友C(2010-08-21):
怎么没看到图哩?勾哪项啊?

网友D(2011-01-03):
option-> active layer come to front前面画上对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