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xd仿真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2-24):
我用的是s3c2440a的芯片,写一小段简单程序,在ADS1.2下设置-R0(默认)从0x32000000开始, 然后用AXD仿真调试的时候,我看PC值是0x32000000开始的.
问题是,芯片刚启动的时候,程序执行不是应该从0x0地址开始执行的吗?为什么是0x32000000呢?

楼主:
请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了啊

网友A:
仔细看看从RAM还是Flash启动的,它们的起始地址分别是什么……

楼主:
仔细看看从RAM还是Flash启动的,它们的起始地址分别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是从RAM启动的,我的疑问是,ARM刚启动的时候,pc值不应该是 0x0 吗?

网友A:
可先理解“地址映射”这个概念
RAM启动时应该是把RAM地址(例如0x32000000)映射到0x0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明白了,现在

楼主:
可先理解“地址映射”这个概念
RAM启动时应该是把RAM地址(例如0x32000000)映射到0x0了
引用 网友A:
前一个贴发错了,还是没有明白,就算有地址映射,pc的值还是应该是0x0的啊,然后通过一定的机制来映射到物理地址是0x32000000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