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测EMC?

楼主(2010-02-24):
干扰的测试成本太高,有没有办法自己简单测试一下
心里大概有一个数后再到实验室去做检测?

网友A:
感觉不容易

网友B:
1、经验能解决和发现一些问题
2、必须要有设备,没有设备无法定量分析问题
3、EMC/EMI是一门实用技术,所以实践非常关键
4、电路仿真的帮助也是蛮大的。
但,实际中,一个有EMC/EMI丰富经验的工程师,往往很多时候可以做到设计完后直接送实验室出报告,而且往往报告是合格的,但这些并不是纸上谈兵可以实现的,基本都是经过了长期的摸滚盘打后形成的积累,在设计时自然就考虑进去了。

所以给你的唯一建议:认真学习标准并添置相应设备,只有你认真的耍过了以后才可以脱离开去。

网友C:
建议购买频谱仪器一台,旧的设备2-3万就可以搞定
在第三方实验室测试是一个定量的数据,可以为作为认证和验证的数据,这个是必须要测试的,但是由于自身产品设计的问题往往测试出现问题就需要反复的去测试,反复测试的成本才是可怕的。所以在有了第一次数据后利用频谱仪进行定位和验证,有效果了再去实验室测,能省去很多费用;另外频谱仪器可以用来定位问题。

网友C:
频普仪定位分析流程

频普仪定位分析流程

网友B:
多数人是不会用频谱仪的

网友D:
可以人为制造一些干扰,简单的定性分析

网友C:
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肯下工夫去学习。或者参加一些实践方面的培训

网友E:
只有想不出的方法,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F:
楼主准备花多大的代价

网友G(2010-05-26):
频谱可以简单看看!

楼主:
快脉冲群发生器
静电测试仪
浪涌发生器
这些设备似乎不是很贵,不知哪些厂家做的好。

网友H:
顶5楼的,以前有用过这个方法,效果还是蛮好的。

网友I:
上海三基,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J(2010-07-13):
频谱仪+电场探头+磁场探头

网友K(2010-11-02):
对于CE,RE一般自己是比较难用一般的频谱仪来完成的,由于无法定量,CE相对要好一点,可以帮你找到对应关系,而RE由于我们在自己实验室是在PCB的近场做的测试。和远场即平面波的能量是不同的。另外在近场也是磁场能偏高一些,基本不具有参考意义,主要还是要解决PCB上这些高频的传播途径,隔离和疏导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