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2214的在线式UPS硬件设计

楼主(2010-02-24):
1 概 述
    目前UPS主要发展方向有两个:一是新的功能不断加强,例如增加远程监视、自动诊断、识别、事件记录、故障警告等功能;二是自身效率的提高。采用高效率的IC芯片和新的制造工艺,使空载功耗不断地降低,功率密度进一步提高。紧凑密集的空间设计给小型电子设备的应用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

    将功能强大的嵌入式微处理器(本文选用LPC2214)系统引入UPS,可以增强UPS的功能,使其具有网络化、智能化的特性,满足许多无人职守基站的用电要求。用数字控制代替模拟控制,可以消除温漂、老化等模拟器件存在的问题;抗干扰能力强,有利于参数整定和调节;通用性强,便于通过改变程序软件方便地调整方案和实现多种新型控制策略;同时高度集成的数字电路可以减少元件数目,简化硬件结构,降低开发成本,并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2 系统硬件设计
    无论市电正常与否,在线式UPS电源的逆变部分始终处于工作状态。逆变器提供稳压和调节功能,对电网供电起到“净化”作用,同时具有过载保护功能和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供电质量稳定可靠,在各种拓扑和配置结构的UPS类型中使用较为普遍。因此本文设计方案采用三阶转换的拓扑结构,即AC-DC-AC。

2.1 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系统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当市电正常时,市电输入UPS经滤波、PFC后,升压到400 V直流电;再经过逆变器逆变成220 V交流电,输向负载;同时400 V直流电经过Buck降压电路降压后给电池充电。当市电断电后,电池经Boost拓扑升压电路给总线供电,然后逆变成220 V交流电。LPC2214的A/D模块采集各个点的工作信息,主控芯片对数据进行分析,依据设定的参数进行判断,作出相应的变化,并将生成的相关记录信息存储到NANDFlash中。远程接口通过网络与上位机连接,用户可以在监控中心进行相关设定和远程控制。

2.2 ARM主控模块及驱动电路
    LPC2214是支持实时仿真和跟踪的16/32位ARM7TDMI-S CPU微控制器。它带有256 KB的高速Flash存储器,128位宽度的存储器接口和独特的加速结构使32位代码能够在最高时钟频率下运行;拥有丰富的外围接口,如A/D转换器、PWM单元、32位定时器、向量中断控制器、串口、I2C接口等,可以简化硬件电路的设计,诸如A/D采集、PWM调制电路等;内部时钟频率可达60 MHz,A/D转换时间低至2.44μs,完全可以满足日益提高的UPS工作频率和功能要求。PFC、DC/DC、DC/AC是系统中主要的能量转换部分。DC/DC部分包括Buck电池充电电路、Boost电池升压电路。所有的PWM控制由单一的LPC2214完成。

    LPC2214有6路PWM输出,通过对功能寄存器的配置,可设定占空比的大小和定时频率的高低;实现6路单边沿控制或3路双边沿控制的PWM输出,或这两种类型的混合输出;具有双缓冲功能,满足系统设计要求。PWM1、PWIVE驱动PFC,PWM3驱动Buck电池充电电路,PWM4驱动Boost电池升压电路,PWM5、PwM6驱动逆变电路。由于LPC2214的I/O引脚输出能力微弱,需要驱动电路驱动MOSFET功率管。驱动电路采用间接式磁隔离电压型驱动电路。LPC2214驱动PN2222(Q1)。当输出高电平时,Q1导通,VCC电压加在TP1初级,次级获得感应电压,此时电压通过R1对VTP1栅极充电,使其导通。当LPC2214输出低电平时,Q1关断,变压器TP1初级线圈由于电感的作用继续阻碍电流的变化,产生感应电势,使Q1的集电压升高。D1、R2和C1组成吸收电路,将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吸收消耗,避免电压升高击穿Q1。变压器的次级也产生感应电势,QP1导通,使VTP1的栅极存储电荷通过QP1释放,加速VTP1的关断。IGBT驱动电路如图2所示。

楼主:
2.3 采样与A/D模块
    采集电路采集输入电网的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电池电压、充电电流、放电电流等。LPC2214根据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运算,控制PWM的占空比变化,使其输出对应的方波。LPC2214的A/D模块是19位逐次逼近式模/数转换器,测量范围为0~3 V,一个或多个输入的Burst转换模式;基本时钟由VPB时钟模式,可编程分频器可将时钟调整至逐步逼近转换所需的4.5 MHz。电压信号采集分为交流电压取样和直流电压取样两种电路。交流电压的信号经电阻分压为-1.5~+1.5 V的信号。通过运算放大电路加负电压偏置,将采样信号平移到0~3 V的范围内,满足A/D的采集范围。直流电压信号(如400 V总线)和电池电压经分压电路降压后,直接进入A/D转换器的采集端。

    电流信号同样分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LA58-P进行电流/电压转换。交流电流产生的电压信号降压后同样经负电压偏置后接入对应的A/D转换器采集端口。直流电流对应的电压信号采集经分压电阻降压后进入A/D采集端子。图3为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的采样偏置电路。其中,Vi是霍尔传感器产生的电压信号。

    除上述介绍的采集信号外,还有电池温度、环境温度、相位检测等与UPS使用、管理、维护相关的信号参数。根据采集参数的不同,有各自应用的电路。

2.4 供电模块
    LPC2214是双电源工作,分为CPU操作电压(1.8 V)和I/O操作电压(3.3 V),相应地需要两种电压的电源。本设计采用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为TI公司的TPS73xx系列稳压器,将5 V电压稳压成主控芯片的3.3 V和1.8 V。TPS73xx系列芯片是双路输出,输出电流可达250 mA,内部集成电压监控器监视器,噪声低,负载/线路瞬态响应优良。图4为双路LDO电源。5 V电源来自采用飞兆公司的FSDM0265设计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反激式开关电源设计输入电压为AC 85~265 V。当市电正常供电时,使用市电;当市电电网断电时,由电池的电压向反激式开关电源供电,生成电路中应用的低压直流电源。

2.5 工作存储模块
    工作存储模块采用NAND Flash K9F2G16U0M。其内部采用非线性宏单元模式,固态大容量存储;容量为256 MB,采用页写模式;通过并行数据接口连接到数据总线,可以快速地进行存储或读取。

    工作信息分为环境信息和系统信息。环境信息有电网电压、环境温度等;系统信息有输入电流、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充电电压、电池信息、断电次数、断电时间等。电池信息又分为电池温度、放电程度、放电电流、充电时间、电池电压等。为了数据移动方便,在总线上连接了USB模块。USB芯片选用Philips公司的高性能USB接口器件PDIUSBD12。用户可以通过网络监控将存储模块中的数据上传,或者用移动数据存储设备将数据拷贝。如图5所示,工作时将数据存储到K9F2G16U0M中。当检测到USB有外接时,将当前存储的数据打包,通过USB接口发送数据。

2.6 网络接口模块
    UPS系统在向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所以在主控模块电路中设计了网络接口,如图6所示。

    网络接口模块采用CP2200芯片。CP2200是Silicon Labs公司推出的独立以太网控制器。符合。IEEE802.3协议,内置10 Mbps以太物理层器件PHY及媒介接入控制器MAC,具有可编程填充和CRC自动生成功能;具备可编程滤波功能和特殊的过滤器,可自动评价,接收或拒收Magic Packet、单播、多播等信息包;支持Intel和Mo-torola两种总线方式;具有8 KBFlash存储器,可对其灵活编程。远程接口不仅可以向用户提供远程监控等服务,同时也可以通过网络接口将系统软件升级。图6中,FC-518LS隔离器将网络与主控芯片电气隔离,保护系统不受网络中的杂波信号干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3 结 论
    基于LPC2214的数字化UPS,简化了电路的硬件设计,降低了硬件成本,提高了UPS的可靠性,扩大了升级空间和产品的多样性。通过搭建实验性电路与程序的结合,验证了设计的正确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实验基础。

网友A(2010-07-09):
斗争和劳动,是为了不断地把先进思想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