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LC串联谐振的问题

楼主(2010-02-24):
请教关于RLC串联谐振的问题,下图中前面没画出的是IGBT逆变电路,后面负载线圈缠绕在金属圆柱上面。我想请教一下在电源工作时怎样才能准确的获取负载线圈内部电压、电流的相位。敬请高人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跟帖,莫非我的问题过于幼稚了吗?

网友A:
不知道“负载线圈内部电压、电流”是什么。

楼主:
哦,原来是我没有说清楚
负载线圈内部电压、电流波形都是正弦波
我大概查了一下,获取电流相位好像能用电流互感器,那么获取电压相位用什么呢?
请您指教

网友A:
还是不知道“负载线圈内部电压、电流”是什么。
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的是通过负载线圈的电流,那么什么是“内部电流”?
还有“内部电压”,也不知道是什么。
另外,相位一定要先选定一个参考点,才好说相位。

楼主:
呵呵,感谢版主的耐心解答
我说的“内部”应该是多余的定语吧,我想得到的就是通过负载线圈的电流以及电压的波形,再通过过零比较器把电压、电流的波形用高低电平来表示,并计算相位差,不知道我这样说清楚了吗?
(敬请谅解...高考语文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