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方孔焊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24):
方孔?
电路板厂家怎么给你加工出方孔来?
方孔是钻不出来的,一定要出方孔,只能冲。而这么小的孔,很难冲出来。

网友B:
用适当孔径的焊盘即可
普通的插针都是方的,也没见谁用方焊盘,呵呵

楼主:
有很多方孔的元件啊,向Q9插座等,安装在线路板上就是方孔的焊盘。

网友C:
方孔,画圆的不好吗?直径等于方孔对角线再扩大10个mil足够了,这个不用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