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调试出错

楼主(2010-02-24):
在一个可以通过下载调试的工程里添加了一段代码Rebuild all 后就提示
Error[Pe020]: identifier "TIM4" is undefined

下面void LcdShow_Init(void)函数是原来可调试工程中的代码
当双击TIM2然后单击右键选中 go to definition of TIM2 后可以在  stm32f10x_map.h 中找到TIM2的定义

void LcdShow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配置定时器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其它代码省
}
下面void Timer4_Init(void)函数是自己添加的代码
当双击TIM4然后单击右键选中 go to definition of TIM4 后不可以查找
并且Rebuild all 后就提示Error[Pe020]: identifier "TIM4" is undefined
void Timer4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配置定时器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其它代码省
}

以上两个函数在同一个文件中,不知道出错原因是什么!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有5分啊。用老库在玩。
把 stm32f10x_conf.h 中的TIM4打开。
//#define _TIM4

楼主:
5分是多还是少啊!大哥!

网友A:
不少不少,能解决问题就是0分都不少。

楼主:
怎么结不了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