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XP有没四分割视视频处理芯片?

楼主(2010-02-24):
请问NXP有没四分割视视频处理芯片?
四个或更多的PAL输入,一个YVU数字输出,四个视频信号组合成一个视频信号输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用一个DSP,比如DM642,刚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使用两个video port采集4路图像输入,使用一个video port输出视频信号;
使用DSP做实现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B:
为什么要问nxp呢?nxp从来没有这类芯片。倒是别家有好多种可选

网友A:
nxp也有专门处理视频的DSP的, PNX15XX, PNX17XX

网友B:
triamedia dsp不是用来做这个的

楼主:
我知道台湾有两家,但我是用在工业上,担心有问题,想一些国外大公司看有没有

楼主:
coreduo请推荐一些国外的,谢谢!

网友B:
最典型,techwell,nextchip

网友C:
DSP是做这个的,NXP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