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有没四分割视视频处理芯片?

楼主(2010-02-24):
请问TI有没四分割视视频处理芯片?
四个或更多的PAL输入,一个YVU数字输出,四个视频信号组合成一个视频信号输出

楼主:
请问国外知名公司哪家有呢?谢谢!

网友A:
自己做下变换。对4路视频分别做水平和垂直方向2:1的下变换,变成360*288的,然后再合成一个720*576的图像。如果质量要求不高,垂直方向可以直接隔行抽取(水平方向还是要做一下的,因为是422的)。用DSP应该可以。

网友B:
简单时简单,但也要注意多路同步的问题,最好是做成乒乓缓存方式

网友C:
用一个DSP,比如DM642,刚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使用两个video port采集4路图像输入,使用一个video port输出视频信号;
使用DSP做实现还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