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_曼彻斯特解码

楼主(2010-02-24):
请问用单片机怎样从曼彻斯特码中提取数据流,自己没头绪,请各位达人指教

网友A:
你是解码125khz 的EM卡吗?可以直接下载一个解码的程序自己看看

64位信息由5个区组成:9个引导位“1”,10个行奇校验位“P0~P9”,4个列奇校验位“PC0~PC3”,40位数据位“D00~D93”和一个停止位“0”。
9个引导位是出厂就掩膜到晶片内的,其值为111111111。当它输出数据流时,首先是输出9个引导位,然后是10组由4个数据位和1个行奇校验位组成的数据串,之后是1组由4个列奇校验位组成的数据串,最后是停止位“0”。
“D00~D13”是一个8位的晶片版本号或ID识别码。“D20~D93”是4组32位的晶片信息,即卡号。

采用曼码调制数据,位数据"1"对应着电平下跳,位数据"0"对应着电平上跳。在一串传送的数据序列中,两个相邻的位数据传送跳变时间间隔应为1P。若相邻的位数据极性相同,则在该两次位数据传送的电平跳变之间,有一次非数据传送的、预备性的(电平)"空跳"。
电平上跳、电平下跳和两个相邻的同极性位数据之间的预备性空跳是确定位数据传送特征的判据。

网友B:
没那么复杂。发送方的曼码是用硬件实现的,接收方解码也用硬件就行了。书上有,很简单,就是个或门/与门。出来就是原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