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四层板,请提提意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2-24):
中间层最好别走线

网友B:
从上到下, 各层如何分配?

楼主:
信号层 地 电源 地

网友C:
挺好的,但可以再紧致一些

网友D:
很好的,中间只要连成一片就行了

网友E:
两边走线,中间层放地平面和电源。

楼主:
是不太紧凑,不过第一次做,算是样板,肯定还有第二版,所以就没太注重体积了。
店员层,主要把CCD的模拟输入信号在上走了,不知问题大不大。

网友F:
过孔排都是斜着的,这样不好,批量的时候,人家做PCB的不好,会建议你改,你完全可以做成凹凸排的.

网友G:
是的,过孔应该错位排列,不然没法打孔

布局很整洁,值得表扬。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过孔你们说的是指 按
高 低  高 低
排列 么 ?

网友G:
是的,这样的话过孔间的距离会显著的增加,更容易避免加工误差带来的问题;
而且也避免了一排过孔影响板子强度的问题。

楼主:
明白了
学习了  !

网友H:
中间层最好别走线
引用 网友A:

网友I:
那么牛的人

网友J:
学习

罗宾||辰| | 2010-3-17 09:13 | 只看该作者
10# xwj
赞,学习一个。

网友K:
干什么用的呀

楼主:
主要是数据采集和控制

网友L(2010-03-28):
信号层 电源层 地层 信号层

网友M:
回复 网友G:
赞,学习一个

网友N:
有的走线稍加改动,整体地层会更好些!地会更连贯!

网友N:
线能短就短,能少个弯就少个弯!:lol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 !

网友O:
还没做过多层板呢,羡慕一个。

网友P:
看不出有什么难度,把层设置 说一下,,感觉 乱乱的。。。可能 是我还没看懂吧。。 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分层的。。不用那么层吧。。

网友Q:
好大啊,线间距为什么不大一些

网友R(2010-05-19):
好象是数字化安防系统中的一个主控制板

网友S:
第一版画成这样也不简单啊

网友T:
挺好的,就是过孔打得有问题,我以前也是这样打得,但是以前的师傅给我纠正了!

网友U:
领教了,还得好好向您好好学习!

网友V:
好奢侈哦,羡慕。
我的老大怎么老是让我们在巴掌大的地方种出西瓜,郁闷

网友W:
高手啊,我只能来看看,这水平还不会,更不会DSP

网友X(2010-07-06):
推荐:
第一层:信号
第二层:地
第三层:电源层
第四层:信号
第一层和第四层的信号是为了将能干扰其他信号的信号相互隔离开。

网友Y(2010-08-21):
中间层不要走线,另外i板子太稀了可以再小点

楼主:
挺好的,就是过孔打得有问题,我以前也是这样打得,但是以前的师傅给我纠正了!
引用 网友T:

能明确指出一下么?呵呵

网友Z:
主芯片下最好不要打孔

网友AA:
又见有钱人。2812都天价了

网友AB:
太奢侈了!!!!!!